这个电路如何设计——检测不停振动的针撞击挡片!

楼主(2011-07-05):
下图为一个直线送料器(加电后会以某种方式震动,放在上面的物体会自动向一边移动),红色部分开了一个小槽,用于输送上图中成品散热片的那根用来焊在线路板上的焊针,焊针通过震动盘和导管送到直线送料器的一边,再通过直线送料器输送到另外一边,另一边会有一个很靠近直线送料器的金属挡片挡住焊针,一旦检测到有焊针到达金属挡片,就会有机械手取出该针然后冲到散热片上!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检测这个焊针已经到达金属挡片?金属挡片通过绝缘子固定在直线送料器上,因为直线送料器一直在震动,焊针也一直在震动,相当于金属挡片和直线送料器之间一直有一个接触很不好的开关在不停的开开关关,这种情况如何能可靠的检测到针已经到达档片?(检测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影响效率,需要控制在0.5S内)。

请兄弟们支招。

网友A:
振动频率与单位时间内的接通次数

网友B:
激光定位

网友C:
上海大东试验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环境试验设备, 试验箱价格 ,大型烘箱 ,上海试验箱, 高低温试验

箱 ,锂电池防爆试验箱, 模拟环境试验舱,汽车配件试验箱, 上海恒温试验箱 ,上海恒温恒湿试验

箱 , 实验室仪器,盐雾试验箱,研发与生产一体的制造性企业,公司现拥有上海大东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大东烘箱有限公司、南京大东烘箱有限公司三个大型企业,员工350人,厂房面积18000平米,年

产值8000万元*币。公司拥有一大批资深专家与高级技术人员,和多项核心技术专利。先进的生产,

检测和安装设备;一流的生产工艺;高素质的生产团队,并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保证为客

户提供可靠的高质量的产品和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
http://dadongsy2003.wjw.cn/

网友D:
在凹槽近出口端铣缺口,嵌只槽型红外光断续探头,让探头跟着一起上下振,当有针路过时就发信号.

网友E:
老tyw兄的方案,可能会挡住机械手动作。

网友D:
现成的探头是大了点,恐怕需要自已做,这要看到全部结构才好才药

网友E:
没错,必须见到全部结构才好说。

网友F:
很简单,加个滤波就可以。电路很早就有现成的,参考震动继电器。

楼主:
TO T叔:全部结构实际是在这个直线送料器上加了一个稍长的铝板,槽开在铝板上,取针初步决定用真空吸的方式,就是一个小铝块中间开个槽,槽中间有个孔,检测到有针到了,就通过汽缸推到靠近针的位置,然后打开真空把针吸起来,平时该铝块离针大概5mm......因为还没做好,所以没办法上图片。

楼主:
TO 宋业科 兄弟:能否指点得再细一点,我搜索了 震动(振动)继电器,没搜索到相关内容?

网友B:
我设计的汽车线束流水线的工作工程正好与你相反,不过我需要捡取的是硅橡胶部件

网友D:
LZ还木油睡醒?哈哈

网友F:
我用谐振继电器搜了一个不详细的介绍。

楼主:
呵呵,这两天有别的事情去了——

经过测试,把原来的方案改了(在冲针的时候,直线送料器上的针会乱蹦),把直线送料器去掉了,直接由震动台和导管把针送到位置,然后用吸嘴往上吸,在吸嘴上加装负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