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转串口 改进版本,实现文件发送

楼主(2011-07-05):
更改思路,使用队列来处理。

更改1
void USB_To_USART_Send_Data(u8* data_buffer, u8 Nb_bytes)
{
//polling ?
/* 原来官方的例程:这里使用查询的方式把USB 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u32 i;

for (i = 0; i < Nb_bytes; i++)

{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_buffer + 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原来官方的例程,使用查询方式,效率低,
//int: 改进的处理:使用队列加缓冲加中断来处理USB 接收到的数据

Uart1SendPushBuf(data_buffer,
Nb_bytes);

}

更改2
void USART_To_USB_Send_Data(void)

//CALLED by int?

{//write data to END-point

//called by uart_rxe_int:

u16 i,j;

if (linecoding.datatype == 7)

{

//buffer_in[count_in]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0x7F;

usb_buf[usbIdIn]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0x7F;

}

else if (linecoding.datatype == 8)

{

//buffer_in[count_in]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b_buf[usbIdIn]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if(++usbIdIn>=2048)usbIdIn=0;

usb_len ++;

/*

count_in++;

UserToPMABufferCopy(buffer_in, ENDP1_TXADDR, count_in);

SetEPTxCount(ENDP1, count_in);

SetEPTxValid(ENDP1);

*/

//if usb -in_enp free now? start send?

if(
count_in == 0 )

{//free now? start send...

//j=(usb_len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usb_len;

if(usb_len >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

j=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usb_len -=j;

}

else

{

j=usb_len;

usb_len =0;

}

for(i=0;i<j;i++)

{

buffer_in = usb_buf[usbIdOut];

if(++usbIdOut>=2048)usbIdOut=0;

}

count_in = j;

UserToPMABufferCopy(buffer_in, ENDP1_TXADDR, count_in);

SetEPTxCount(ENDP1, count_in);

SetEPTxValid(ENDP1);

}

//else just save to buffer,waiting usb-nak

}

网友A:
不发表评论暂

楼主:
注意:
主循环部分:

while (1)
  {
  /*
    if ((count_out != 0) &&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8))
      { //PB.8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
      }
      els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
      }
      //接收USB 的数据,分析
      USB_To_USART_Send_Data(&buffer_out[0], count_out);
      count_out = 0;

      //Add send to PC using USB:write ENP:

      //---------------------------------------------
    }*/

//端点中断:
void EP3_OUT_Callback(void)
{
/*
  count_out = GetEPRxCount(ENDP3);
  PMAToUserBufferCopy(buffer_out, ENDP3_RXADDR, count_out);
  SetEPRxValid(ENDP3);
  */
  //--->
  /*
在用串口调试助手debug时发现官方例程的接收完全没问题,发送部分有很大问题,当发送的数据很大时就会出现很严重的丢包.
后来我将EP3_OUT_Callback函数改成下面的,将main函数里的USB_To_USART_Send_Data注释掉就OK了,分析了一下,觉得问题可能
是当发送大量数据时main函数的USB_To_USART_Send_Data还没处理完,后面的数据就过来了,将buffer_out里面的数据覆盖掉了.
当我将USB_To_USART_Send_Data移到EP3_OUT_Callback后,只有当前数据处理完才会允许下一次传输.修改后的例程我试过通过
com口给别的板子升级firmware完全没问题.
  */
  count_out = GetEPRxCount(ENDP3);
  PMAToUserBufferCopy(buffer_out, ENDP3_RXADDR, count_out);
//这里把数据处理完毕,再允许端口3
  USB_To_USART_Send_Data(&buffer_out[0], count_out);
  count_out = 0;
  SetEPRxValid(ENDP3);
}

楼主:
完整工程上传。

网友B:
先分析一下,楼主还是很有想法的

网友C:
楼主的确是很有想法,鼓励多思考

楼主:
好像建议不多啊?

网友D(2011-08-21):
这个版本,连发数据不行的,找个200K的文件自发自收测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