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二次报警

楼主(2011-07-05):
51单片机做一个温度报警系统,比如当温度达到70度时,发出报警,包括报警灯的闪烁和蜂鸣器报警,此时,有消音按钮取消报警;当温度达到80度时,再次发出报警,包括报警灯的闪烁和蜂鸣器报警,按下消音按钮,也可取消报警.请教高手,这段程序怎么写?

网友:
判断AD值是否大于70 80度的AD,大于就给相应的报警标志位置1,执行闪灯和蜂鸣器程序。
消音与确认键对蜂鸣器和标志位进行处理。

网友A:
不是程序,是流程。。。    自己画流程。。。  多想想就能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