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关闭电路

楼主(2011-07-05):
有么有这样的电路 ·接通开关后五秒钟自动断开,开关打开后电路可自动恢复·
这么说好像很难懂····
              6V供电·开关断开输出是0·开关闭合后输出是6V持续5秒钟变为0·
              开关再次断开输出0.闭合五秒钟输出6V后变成0V··
               我采用555电路总是搭接不出来······
求高手帮忙···
            不甚感谢···

网友A:
单稳电路

网友B:
用555搭单稳态电路,时间常数选你需要的长度,电路可在网上搜,也可看器件手册。

网友C:
RC延时电路。完全实现楼主要求功能。

网友D:
参考一下吧!555做出来的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于电路的用法不太理解·
为什么要用2个反相器呢?
是利用电容的充电和放电时间来触发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后·原来是这么简单·原来是我基础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