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元件的移动

楼主(2011-07-05):
用protel99se画pcb时怎么设置能够使某些元件相对位置固定?比如说以R1的焊盘1为坐标原点,R2 ,R3 ,C1的坐标设好后,移动这四个元件中的任意一个元件则四个元件之间的相对位移不变的情况下四个元件整体移动,也就是说通过某种设置后,不管怎么移动这四个元件,他们之间的相对位置都不变。这种设置不是简单的选中这四个元件。不知道PROTEL99SE有没有这种功能?麻烦大家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全选啦?

网友B:
protel中漏锡焊盘怎么放啊?
本人建了一个群,里面都是电子,电器的发烧友,有意交流欢迎加入,非诚勿扰!!!

网友C:
那是怎么绑定的

网友D:
怎么做到的啊?分享一下吧!

网友E:
操作如图:

网友F:
只要框选下,点击复制,再进行粘贴ok!

网友G:
9楼正解 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