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助

楼主(2011-07-05):
有没有这样电路··
                  接通电源过一段时间后就自动断开·(电源开关一直处在关闭状态·)
电路使用555能够实现吗·查了很多资料都是延时作用·并没有想要的结果·
最好能够提供电路实图·

网友A:
你的要求也是延时,延时自动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不过555都是使用一个开关触发电容放电·来达到延时·可我的需要接通电源后几秒钟自动断电··
想不出个解决办法··自己太菜了·哈·

网友B:
用555的输出来控制开关元件比如晶体管、MOS管、继电器等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能否提供实际电路图··

网友C:
参考一下

网友B:
在网上搜吧,大把,楼上电路改改也行,关键是搞懂原理。

网友A:
3楼:
单片机上电复位电路就是上电后某一电平持续若干时间然后自动变成另一电位。例如51系列单片机上电时就是保持数十ms高电平然后转成低电平,其它单片机亦有相反顺序的复位要求。你只要让高电平(或低电平)控制一支MOS管接通电源供电给用电设备,低电平(或高电平)关断MOS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面的图如何改动····我真的是菜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还要脉冲电路·

网友A:
10楼:
只要电路增益够大就行,如果不放心可以使用施密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