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BGA的板子,希望各位大侠多拍拍两下

楼主(2011-07-05):
四层的ARM9,一块flash和一块SDRAM,频率166MHZ。第一次画这样的板子,希望大家不要拍的太厉害,留口气。

网友A:
丝印可以做小点 这样兼容BGA部分的行列

网友A:
166M sdram 其实不用等长也可以的。

网友A:
晶振的丝印原点跑电容焊盘上去了
其他还行 有点功底了,不错

网友B:
4层全部信号层?ARM的退偶电容是怎么接的?

楼主:
4层全部信号层?ARM的退偶电容是怎么接的?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第二层是地层 用的内电层,图上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C:
换的很好啊     BGA感觉画起来好困难

网友D:
画的挺好,比我的漂亮多了。:)
就是感觉电源线换层的时候最好多打几个过孔

网友E:
你要是每一层都截个图 放上来 就好了

网友F:
sdram线如果不拉开间距,到时因为串拢,可能会发生些未知的问题。
电源换层,多加些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