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元件坐标设定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7-05):
把它的元件坐标重新设定一下,再用TOOL下的UPDATE 更新一下,嘿嘿

楼主:
继续问下一个问题,别人的一个PCB图,不是用SCH转过来的,也就是没有飞线那种,然后布的线。我想把他布的线删掉,发现用Tool 下的un-route all 命令不行,可能是因为这个图本身就没有网络,那应该用什么方法?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切换到任意一层,按S-Y,然后CTRL+DEL

楼主:
按楼上所说试过,果然。:handshake
只是不用加CTRL,直接DEL也可以..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的,如果是已经工作的。在删线条做钢网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SY CTRL DEL,这样会把一些单独的焊盘也删掉(不属于任何元器件的焊盘,虽然是很不规范的画法,但是有时候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