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交流线损计算方法及原理

楼主(2011-07-05):
直流和交流传电的线损计算,通常都有些什么方法减少线损?

网友A:
减小线损,应该用较大截面积的导线。
工频线路,可以先升高电压,用电设备端再降压。全世界工业用电都是这么办的。

网友B:
电力线路线损计算方法(转载)
线路电能损耗计算方法
A1线路电能损耗计算的基本方法是均方根电流法,其代表日的损耗电量计算为:
ΔA=3Rt×10-3(kW•h)(Al-1)
Ijf=(A)(Al-2)
式中ΔA——代表日损耗电量,kW•h;
t——运行时间(对于代表日t=24),h;
Ijf——均方根电流,A;
R——线路电阻,n;
It——各正点时通过元件的负荷电流,A。
当负荷曲线以三相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表示时:
Ijf==(A)(Al-3)
式中Pt——t时刻通过元件的三相有功功率,kW;
Qt——t时刻通过元件的三相无功功率,kvar;
Ut——t时刻同端电压,kV。
A2当具备平均电流的资料时,可以利用均方根电流与平均电流的等效关系进行电能损耗计算,令均方根电流Ijf与平均电流Ipj(代表日负荷电流平均值)的等效关系为K(亦称负荷曲线形状系数),Ijf=KIpj,则代表日线路损耗电量为:
ΔA=3K2Rt×10-3(kW•h)(A2-1)
系数K2应根据负荷曲线、平均负荷率f及最小负荷率α确定。
当f>0.5时,按直线变化的持续负荷曲线计算K2:
K2=[α 1/3(1-α)2]/[1/2(1 α)]2(A2-2)
当f<0.5,且f>α时,按二阶梯持续负荷曲线计算K2:
K2=[f(1 α)-α]/f2(A2-3)
式中f——代表日平均负荷率,f=Ipj/Imax,Imax为最大负荷电流值,Ipj为平均负荷电流值;
α——代表日最小负荷率,α=Imin/Imax,Imin为最小负荷电流值。
A3当只具有最大电流的资料时,可采用均方根电流与最大电流的等效关系进行能耗计算,令均方根电流平方与最大电流的平方的比值为F(亦称损失因数),F=/,则代表日的损耗电量为:
ΔA=3FRt×10-3(kW•h)(A3-1)
式中F——损失因数;
Imax——代表日最大负荷电流,A。
F的取值根据负荷曲线、平均负荷率f和最小负荷率α确定。
当f>0.5时,按直线变化的持续负荷曲线计算F:
F=α 1/3(1-α)2(A3-2)
当f<0.5,且f>α时,按二阶梯持续负荷曲线计算:
F=f(1 α)-α(A3-3)
式中α——代表日最小负荷率;
f——代表日平均负荷率。
A4在计算过程中应考虑负荷电流引起的温升及环境温度对导线电阻的影响,具体按下式计算:
R=R20(1 β1 β2)(Ω)(A4—1)
β1=0.2(Ipj/I20)2(A4—2)
=α(Tpj-20)(A4—3)
式中R20——每相导线在20℃时的电阻值,可从手册中查得单位长度值,Ω
β1——导线温升对电阻的修正系数;
β2——环境温度对电阻的修正系数;
I20——环境温度为20℃时,导线达到容许温度时的容许持续电流,A;其值可通过有关手册查取,如手册给出的是环境温度为25℃时的容许值时,I20应乘以1.05;
Ipj——代表日(计算期)平均电流,A;
Tpj——代表日(计算期)平均气温,℃;
α——导线电阻温度系数,对铜、铝、钢芯铝线,α=0.004。
A5对于电缆线路,除按计算一般线路的方法计算线心中的电能损耗外,还应考虑绝缘介
质中的电能损耗,三相电缆绝缘介质损耗电量为:
ΔAj=U2ωCtgαLt×10-3(kW•h)(A5-1)
C=ε/[18lg(γw/γn)](A5-2)
式中ΔAj——三相电缆绝缘介质损耗电量,kW•h;
U——电缆运行电压,kV;
ω——角速度,ω=2πf,f为频率,Hz;
C——电缆每相的工作电容,μF/km;
tgα——介质损失角的正切值,按表A5选取;
L——电缆长度,km;
t——计算时段,h;
ε——绝缘介质的介电常数,按表A5选取;
γw——绝缘层外半径,mm;
γn——线心半径,m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得迷糊.....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复杂的,我想没有博士以上的水平,是很难真正搞懂的。以上资料也是我在网上搜索而转载的。
一般直流电路损耗的计算,就是使用欧姆定律。高频电路损耗的计算,就是在直流阻抗上根据频率转换成交流阻抗,即直流电阻 X Fac的系数。

网友C:
楼主说的交流频率是多少,多大容量,负载性质,数电介质,很多因素,你要给个确定条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要的不是具体的数值,是想知道其计算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