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变量分配的疑问

楼主(2011-07-05):
想在RAM的特定位置放置一个变量,使用下面的语句:

#define  mFlagAddr  0x20001000
#pragma location=mFlagAddr
__no_init vu32  mFlag;

本来以为其他变量的分配会绕过这个区域,可是调看Map文件发现,别的变量会与mFlag的位置重叠,不知什么原因?

我这样使用mFlag变量是为了对其进行位访问。

网友A:
想在RAM的特定位置放置一个变量,使用下面的语句:

#define  mFlagAddr  0x20001000
#pragma location=mFlagAddr
__no_init vu32  mFlag;

本来以为其他变量的分配会绕过这个区域,可是调看Map文件发现,别的变量 ...
引用 楼主:

IAR哪个版本?

楼主:
IAR ARM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