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DC升压,从12V升压到24V,用哪款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1-07-05):
想做DC升压,从12V升压到24V,用哪款芯片比较好,之前用的是LT1615,请问还有其他选择吗?电路怎么构建?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看到这里已经结贴了 但是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A:
12V升压到24V可选的芯片一大把,只是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而已

网友B:
電流多大?这种片子大把的~!

网友C:
你可以自己搭一个升压电路,Boost,不是一定要芯片,看你需要多大的电流,用运放来调节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