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焊盤絲印

楼主(2011-07-05):
各位請教下PCB上焊盤有一圈白油是什麼意思?是否為外觀好看而故意加上去的?取消可以嗎?

网友A:
有可能是为了防止连焊的

楼主:
但很多時候都不需要喔,不解

网友B:
过炉的时候防止连锡。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因为两个焊盘间间距比较小,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连锡。

网友D:
因为间距比较小,在过波峰焊的时候容易短路。深圳铭翔威电子科技

楼主:
哦,多謝各位的回復。

网友E(2011-09-29):
识别,美观的功效,防止连锡的话一般用阻焊层,字符层比较少用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