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仿真接口问题

楼主(2011-07-05):
自己做的一块2407的板子,仿真接口的电压测试正确,但是连上仿真器,打开CCS,总会出现“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的错误,大家帮忙支支招。CCS及驱动安装正确,因为仿真板可以正确使用。如果是硬件问题,可能是什么呢,电路图如下。

网友:
电路图看不到?
几个建议:
1. 电源稳定?
2. EMU0/1上拉2.2~4.7k电阻,TRST下拉2.2k电阻;
3. LF2407A与JTAG距离小于6in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