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进入LPM4后的实测电流问题

楼主(2011-07-05):
进入LPM4后,把万用表串进电路板中实测低功耗下的电流,可使电流是由几毫安慢慢下降到几十微安的,下降时间一般要2-3分钟才能稳定,请教高手,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  PS: 外部模块有个耗电大的已经控制住,让他无效了

网友A:
万用表的精度是否能够满足该场合的测量?

网友B: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楼主:
2# Peter_zb \

可以,因为测别人的板子,电流就是一下子降下来的,所以不知道我这是外围电路的原因还是程序的原因,我进入的是LP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