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单片能否实现遥控控制3路独立渐亮渐暗LED

楼主(2011-07-05):
公司接了一个这样的项目,要求无线遥控器可控制3路独立的LED输出,
3路LED可分别实现频闪、渐变等功能,一个单片机能实现吗?
     我想了好久都觉得实现不了,难点在于LED功能输出的同时要解来自遥控器的命令,而且3路是独立的,
     特别是有个功能太变态了,是三路LED分别渐亮后渐暗,比如:LED1->LED2->LED3->LED1+LED2->LED1+LED3
->LED2+LED3->LED1+LED2+LED3然后循环,但是要求在上一输出最亮状况下同时下一状态的LED开始渐亮。
    这个功能要实现,相当于解无线信号的同时要求控制3路PWM,我觉得这个单片机应该无法做到,不知道各位怎么认为?
    大家讨论一下。

为什么大家都是简单?

功能大概: 按键1(开/关),按键2(功能切换,11个功能),按键3(频闪及渐变速度切换,5级速度),按键4(功能内状态步进,7种状态)
实现下面的功能:LED1->LED2->LED3->LED1+LED2->LED1+LED3
->LED2+LED3->LED1+LED2+LED3,即LED1从最暗变到最亮,再从最亮变回最暗;在LED1最亮的同时,LED2开始从暗变亮,再从亮变暗;在LED2最亮的时候,LED3开始从最暗变亮,再从亮变暗;依次往下~~~
遥控器按键1按下后,调光器开始输出,并且按照之前关闭时的功能、速度及状态;
遥控器2键,去到下一个功能(不叙述了)
遥控器3键,改变渐变的速度
遥控器4键,跳过下一状态,比如现在正在执行LED1亮度渐变,当LED1亮度渐变完成后,跳过LED2渐变,直接进入LED3亮度渐变

这样的程序如果没用3路PWM能实现?能不能给个思路

网友A:
LED的状态(亮度调节或闪烁)变化不需要很快的,太快了人眼就分辨不出来了,基本上以100ms为基数变化就可以,闪烁可能用200ms-500ms,具体看实际要求。至于无线信号解码,用中断最好

应该是随便找个单片机都能实现

网友B:
普通的单片机就能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击好大!虽然是菜鸟,可也写了些程序了,也许写过遥控器控制LED的程序,
但是这个程序我还是认为有它的特殊之处,不好处理,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细读我的描述,还是说我的描述不清楚,但是一句话就说能做到,我觉得不严谨。

网友C:
这个功能的要求非常之低。

楼主:
功能大概: 按键1(开/关),按键2(功能切换,11个功能),按键3(频闪及渐变速度切换,5级速度),按键4(功能内状态步进,7种状态)

网友B:
都说了,随便一个MCU都能实现

楼主:
被大家说得无地自容了

网友D:
非常普通单片机都可以呢!不必要PWM口、、、

楼主:
那麻烦说下大家的想法
功能大概: 按键1(开/关),按键2(功能切换,11个功能),按键3(频闪及渐变速度切换,5级速度),按键4(功能内状态步进,7种状态)
实现下面的功能:LED1->LED2->LED3->LED1+LED2->LED1+LED3
->LED2+LED3->LED1+LED2+LED3,即LED1从最暗变到最亮,再从最亮变回最暗;在LED1最亮的同时,LED2开始从暗变亮,再从亮变暗;在LED2最亮的时候,LED3开始从最暗变亮,再从亮变暗;依次往下~~~
遥控器按键1按下后,调光器开始输出,并且按照之前关闭时的功能、速度及状态;
遥控器2键,去到下一个功能(不叙述了)
遥控器3键,改变渐变的速度
遥控器4键,跳过下一状态,比如现在正在执行LED1亮度渐变,当LED1亮度渐变完成后,跳过LED2渐变,直接进入LED3亮度渐变

楼主:
为什么大家都是简单?我想这个程序如果要是有3路PWM可能还能实现
要是没有的话,用定时/计时器根本没法做

网友E:
11楼

用很多MCU都可以做得到啊,经常做12路的LED驱动,每路独立8bit PWM。
另外,用HC595都可以做到,只要3个IO,控制8路或16路,每路独立8bit PWM。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无线信号用中断不好处理吧,有很多杂波的啊。

网友G:
这个我做过,随意给LZ提几个关键点参考:
1. 变色弱光不要有可视闪烁,LED的反应真实快成缺点了。
2. 如果RF无线遥控的话,干扰比较大。
3. 如果要整合无线遥控解码到单一MCU,不要丢码太多非常重要。
每种功能都不难,难的是将他们合并在一个MCU中,并且用户觉得性能还可以。

原理结构的话:
RF Decoder  -> Application  -> LED Dimmer

网友H:
定时器也可以做PWM啊

楼主:
15# delin17 [/
定时器是可以做PWM,但是难在如何用定时器控制3路PWM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建议,你提到的我都知道
可是还是没能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是从来不用中断解码的,我觉得这样一个是浪费资源,另外也不理想

网友I:
16路都可以做到 一个MCU  多个可以做N路的

网友I:
或是用FPGA做多路

网友J:
为啥中断解码浪费资源,不理解。。。

网友K:
很简单的问题。LZ自己没有理清宏观和微观的差异及分配

网友L:
:)这个真的很简单,连我这个大菜菜都会

楼主:
发这个帖让我打击太大,伤不起啊

网友M:
晕,居然用FPGA来点这几个灯,太强了:lol

网友N:
>>>定时器是可以做PWM,但是难在如何用定时器控制3路PWM
這就是你的問題所在 ,想辦法先克服這個問題

网友O:
考,太简单了!

网友P:
楼主真的很难么
你看看这个,用PIC10F200做的,只有一个Timer,256字的程序空间,连中断都没有
照样做到三路PWM调光,还可以接收USART发过来的命令
http://www.**/blog/lxyppc/2001185/message.aspx

网友A:
回复 网友F:
我也是从来不用中断解码的,我觉得这样一个是浪费资源,另外也不理想

这只是你的偏见,用中断怎么是浪费资源。用好中断解码才能有效的分配时间片到不同的任务,让解码跟其他任务不冲突。

要是用扫描方式解码,那么解码过程就是独占资源,解码时间越长对其他任务影响越大(比如PWM脉宽变化、按键扫描、显示等等)

楼主:
既然大家都是简单,那位圣人来写写这个程序啊
老子给钱!!!!!郁闷死我了

网友Q:
至少要3个独立的16位定时器,多级中断,如果有PWM更好,呵呵,这个并不难,程序设计合理一些就能实现,但是由于会有中断嵌套,需要做较多的试验验证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R:
难倒是不难,但是想要整出个合理漂亮的程序来,恐怕要费点心思的。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是RGB灯,颜色渐变的,也可以看成是LZ这里所提的三路吧。开始用2个定时器,后来发现完全没必要,一个定时器控制三路,程序思路搞清楚就可以。
但是再加上4个开关,再加无线,估计得搞的LZ老眼昏花了。

网友S:
向IC厂家索取方案最合适,难不成你们公司就是IC生产上!!

网友T:
呵呵,还算简单了,我曾经做过要求差不多的,就是没有速度变化

网友U:
是可以做到的,很多杂波的RF 只要有遥控信号进来,一般都是会连续低一段时间然后再来数据波形,这个就可以给你做信号的检测了

网友V:
可以完成啊,用一个定时器选一个小的定时基数,然后定义三个变量,在定时器基础上产生三路pwm信号,根据要求组合就成

网友W:
如果只是这点功能的话,真的几乎任何单片机都能胜任了。不需要带PWM,完全可以软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