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引脚中断类型

楼主(2011-07-05):
(无正文)

网友A:
端口引脚中断与边缘有关,并可单独选择。

网友B:
其实咱们可以为每个引脚选择上升边缘或下降边缘中断。

网友C:
需要注意的是中断标记只能在具有专用中断矢量的 I/O 引脚上自动清除,P0.0 与 P0.1 仅可用于MSP430x3xx 器件。

网友A:
在具有中断功能的其它端口引脚上,该标记不会自动清除,并且用户程序必须明确清除该标记。

网友D:
嗯,除了个别中断启用位之外,还必须为待服务的任何中断设置在状态寄存器中的全局中断启用 (GIE) 位。

楼主:
多谢, 内置温度传感器的精度能说说吗

网友A:
datasheet里提供了带有相应容差范围的额定 00C 电压与温度系数。

网友E:
额定 00C 电压规定为986mV,其最大误差为 +/- 5%。

网友A:
温度传感器的 00C 电压在最恶劣的环境下,每个器件可能会相差几乎 +/- 50mV。这大约等于 +/- 14C。

网友F:
这种差异主要与各个器件有关,因此,只要对单个器件进行适当校准,即可通过满分辨率的 ADC12 获得非常准确的绝对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