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问题

楼主(2011-07-05):
完全按数据手册原理图设计的板子,为什么输出不是想要的负22V,而是正14V,请教该怎么去检查

楼主:
是不是买到水货芯片了?不解

楼主:
这个是实际板子上的元器件参数

楼主:
我很执着的,这个是PCB,地是铺的地,为了方便网友看清楚,把铺地去掉了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或者看看电容、二极管方向是不是反了,总之彻底检查电路

网友A:
为了解决你的问题,我也很固执的,请去掉L4和C24 试试,另外如果出现正电压,电流启不是很大?仔细检查有无虚焊,检查TC端有无起振,别告诉我你万用表笔搞反了。

楼主:
测试了半天,发现输出正电压是由于电感L5开路导致,换掉L5,发现通电测试发现芯片急剧升温,而且非常快,用手摸着芯片通电,大概2秒的时间就烫得不能不行,立刻切断电源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下,这时输出是负电压了……

网友B(2013-01-27):
MC34063 4接地了吗?电路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实际板子上的元器件参数

看电路是接对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发现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