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路,该怎样知道芯片有没有货,多少钱?

楼主(2011-07-05):
科研需要,经常设计电路。
在无数家芯片公司中随意挑选芯片,但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片子在国内能不能买到,大概要多少钱,会不会太贵?
之前我都会看看下派瑞中国网站,上面有报价,如果上面有货我就有底了,虽然贵点,但至少确保有货了。
慢慢的发现越来越多的芯片派瑞上也没有显示。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上淘宝搜,多少钱不一定一眼看到,但有木有货是很容易判断的。我已经在淘宝上买过很多各类电子元件了,很多是华强北的柜台商户,通过交谈用心筛选即可。

网友A:
忘了说,难找的如果有别的选择当然换个好找的型号。实在没别的选择也可以去Mouser、Digikey。

网友B:
批量小,Digikey报价吓死人。可以去这些网站查查类似功能的器件,它的分类搜索还是不错的。

网友C:
4# dqyubsh 科研不缺钱

楼主:
钱多少还是要考虑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Digikey是个好网站啊!

网友D:
我一般到华强电子网,如果有一堆“现货”标志的,基本就好买。
当然有时也有例外,最好是打电话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