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保护问题。

楼主(2011-07-05):
我有个设备是直流24供电,客户总是接到220v上,有没有保护模块防止烧毁?

网友A:
你装个220的开关电源!

网友B:
这个是文科,不是理科。:lol

楼主:
这都是什么回答呀

网友C:
我有个设备是直流24供电,客户总是接到220v上,有没有保护模块防止烧毁?
****************
肯给钱什么都可以有

网友D:
加一个检测电路,如果超过24v母线电压,那么就不接入你那个电源模块。

网友E:
晕  教育人比该设计要省钱~~~

网友F:
同意7楼。

网友G:
写张纸贴上去说不能接220V就行啦!:lol

网友H:
给张产品规格书给他,他再接错,吊他

网友I(2011-08-08):
是撒,用带颜色的线标示好,再出错,就他SB,

网友J:
设计成非标的接口,不要用市电的接口不就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