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系列的重启问题

楼主(2011-07-05):
使用STM32控制电机,通过康铜丝采样电流,瞬间电流可能到250A,康铜丝是1毫欧左右。采样电压放大6.5倍左右再送到CPU的AD,在此之前会经过一个-0.7~4V的钳位电路。现在的情况是电机启动的时候,如果是大电流启动CPU会自动重启,小电流情况下是正常的。关于AD中的那个模拟看门狗是没有使能,请问是不是CPU的管脚输入电压超过阈值都会保护重启的啊?

楼主:
回复2楼:
控制器考虑的是低成本,如果用霍尔的话价格太高了...磁环也是加了的。电源部分都是正常的,重启的时候观察3.3V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A:
在AD的输入端加合适电压的TVS管和滤波电容试试~
还有就是电源,大电流启动的时候你用示波器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