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FET 一起使用所需的 MSP430 JTAG 信号有哪些?

楼主(2011-07-05):
与 FET 一起使用所需的 MSP430 JTAG 信号有哪些?

网友A:
随 MSP-FET430Pxxx 套件一起提供的接口框 ( interface box) 允许调试软件与系统内器件进行通信。

网友B:
MSP-PRGS430 也使用同一个 JTAG 连接(在 MSP-PRGS430 手册中加以介绍),它仅可用于编程。

楼主:
在何处可以找到 BSDL 文件来构建 JTAG 链?

网友B:
所有 MSP430 均具有仅用于程序开发与快闪编程的 JTAG 接口。

网友C:
但这个 JTAG 接口并不 完全与 IEEE 1149.1 兼容。

网友B:
任何 MSP430 均没有边界扫描单元 (Boundary Scan Cell)。

网友A:
我们仅支持所需的命令 BYPASS,但不支持其它所需的命令:EXTEST 与 SAMPLE/PRELOAD。

网友D:
任何 MSP430 器件都没有 BSDL 文件。
您不能 将 MSP430 与其它器件一起放入 JTAG 链中。

楼主:
在除 32.768kHz 以外的其它晶振频率下怎么运行 MSP430

网友E:
MSP430x3xx 器件经过专门设计,可以使用 32kHz 钟表晶振,然后从独立、内部数字控制振荡器 (DCO) 生成内部高速主时钟 (MCLK)。

网友F:
MCLK 通过使用内部锁频环 (FLL) 电路,可以根据用户设定的值在 MSP430x3xx 器件中自动趋于稳定。

网友G:
MSP430x1xx 与 MSP430x4xx 器件具有一个可接受 32kHz 或高速晶振的晶体振荡器。

网友H:
某些MSP430x1xx 与 MSP430x4xx 另外还有一个仅可接受高速晶振的晶体振荡器。这可以同时连接一个或两个晶振,并且每个晶振仅在必要时使用。

网友E:
MSP430x1xx 与 MSP430x4xx 器件还具有可产生高速时钟(与任何晶振无关)的可编程内部 DCO。

网友C:
在 MSP430x4xx 器件中,FLL 还可根据类似于 MSP430x3xx 器件的许多外部 32kHz 晶振使 DCO 趋于稳定。如欲了解不同时钟电路与器件的具体特性及功能,敬请参阅数据表及用户指南。

楼主:
了解了,多谢大家了

网友I:
这里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J:
在使用MSP430 USB LSD-FET430UIF在自己设计的基于MSP430F149芯片的最小系统上进行调试时,遇到了困难,恳求各位高手相助。
     开始时板子和仿真器都用得好好的,但是后来就不能烧写程序了,IAR软件提示如附图所示,软件提示硬件不匹配。更换了F149芯片后又能使用仿真器正常下载,但是烧写40次左右后,又无法下载了,然后还是提示目标和硬件不匹配。
     在用仿真器烧写程序时,JTAG部分我的电路设计是使用外部供电的,开关电源提供的5V电压经过1117芯片转换后,形成的3.3V电源作为最小系统的供电电源。我现在没办法只好再次更换F149芯片,但是这次打算JTAG部分用仿真器供电进行程序的调试,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解决芯片F149老是损坏的问题。
希望能到各位高手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J:
附图加不上去啊,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