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电路问题

楼主(2011-07-05):
做一个20hz-100k的微分电路,但增益和频率有关,频率高时输出超过电源电压,输出被削波,请问高手怎么解决啊

网友A:
1,运放增益带宽积有关;
2,加大电源供电电压,当然,如果需要放大倍数然后放大后的幅度很大,这个可能就没用了。
就知道这些。
欢迎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