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其少见的贴片器件,请专家高手鉴定

楼主(2011-07-05):
见图,Q5和Q7,貌似SOT363的封装,测量一下有双NPN管的特性,按301代码查出来是sot23封装的,肯定不是,请高手鉴定

网友:
MUN5330DW1T1,看看跟电路是否吻合

网友A:
就是SOT23-6封装的,不是2楼说的,就是双场效应管。

网友B:
以前我还解解这类东东,但是现在随着半导体公司的增加,要解读它实在太难了,特别是国产和日产的,很难查到

网友C:
手机保护板MOS~~~

楼主:
也可能是SOT23-6,但是怎么查到它的具体型号呢,请大侠们支招

楼主:
回复 网友D:
2楼兄弟,我查了一下,你的资料是NPN和pnp双管,但是查出来貌似两个NPN,应该不是,当然也有可能是3楼说的双场效应管。迷忙中。

网友E(2012-06-16):
这2个我之前还买过,,,是复合三极管

网友F:
参数很一致的NPN管  一般用在差分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