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达人 导电硅胶按键怎样画?

楼主(2011-07-05):
哪个导电硅胶按的按键是怎么画的  一个被锯齿分成二半的哪种 是直接在表面开窗吗?初次画这种按键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请教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A:
阻焊层上把那块儿露出来就行了。我是在阻焊层画个焊盘或铜块盖住要露出的部分。

网友B:
给你三现成的,看的上就用

楼主:
谢谢jjjyufan兄  做得很漂亮  请问你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网友C(2012-02-06):
你好,放在pcb会高亮显示,drc不通过,怎么回事呀?布线间距调整过,没有用,请指教。

网友D:
教你个方面,在另外的空白地方画一条线,然后移到不能够通过的地方,两头连接起来就好啦。

网友D:
还有就是你在元器件库里面将按键的四周黄色外框去掉,应该也可以,呵呵,试试看。

网友C:
丝印的外框去掉也不行,只有把布线设成可以交叉就不提示出错,但是这个情况在封装里可以,布线的时候可不行呀?

网友E:
谢谢,刚用的上。

网友F(2012-03-27):
焊盘跟填充的部分重合后,在PCB中确实会显示绿色,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还是非常感谢的!

网友G(2013-04-13):
引用 网友F:
焊盘跟填充的部分重合后,在PCB中确实会显示绿色,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还是非常感谢的! ...

请问你 现在解决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给你三现成的,看的上就用

用跟你的封装。DRC通不过啊,

网友H(2013-06-22):
DRC不通过啊,怎么帮?

网友I(2013-10-16):
很好  很不错的封装 谢谢,

网友J(2014-05-02):
那个绿色报警是因为没有网络标签啊,我能不能把中间的线也改用焊盘形式的啊?

网友K:
可接焊盘做成如附图形状,然后焊盘的表面开窗并覆上碳膜。

网友L(2014-09-27):
引用 网友B:
给你三现成的,看的上就用

有没有pads文件做的 格式的啊

网友M(2016-09-20):
谢谢!刚好用上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你好,放在pcb会高亮显示,drc不通过,怎么回事呀?布线间距调整过,没有用,请指教。 ...

那是因为做封装的时候有些是用线画的,而不是真正的焊盘。所以在DRC时会出错,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同一个网络连线只能连到焊盘上不能连在那些异形焊盘(这个不是真正的焊盘就是做封装时画的那些个金手指)上。
解决方法:在PCB档案里(注意不是封装库里)依次设置Desing----Netlist-----configure Physical Nets---Execote

网友O(2018-09-05):
我看一下哈!!!

网友P(2018-10-18):
引用 网友B:
给你三现成的,看的上就用

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