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未使用的 I/O 引脚?

楼主(2011-07-05):
如何处理未使用的 I/O 引脚?

网友A:
导致耗流量高于预期值的一个问题是打开输入。为了防止打开输入,将未使用的 I/O 切换到输出模式

网友B:
或者将未使用的输入连接到 VCC 或 VSS

网友B:
通过电阻器将未使用的输入连接到 VCC 或 VSS

网友C:
将未使用的引脚 Test/Vpp 连接到 VSS (GND) 是一种很好的设计实践。

网友D:
如果将引脚 Test/Vpp 路由到 JTAG 连接器以进行调试,则外部下拉电阻器将提高 EMI/EMC 性能。

楼主:
多谢,楼上知道系统内快闪编程或用作EEPROM 吗?

网友D:
MSP430 能够对闪存内任何位置、系统内任何单个位、字节或字进行编程。即使从快闪执行代码,并且即使程序正从已编程的数据段中执行代码,快闪仍可进行系统内编程。

网友E:
在编程之前不必擦除数据段,但 1s 只能通过编程转换成 0s。在完整的数据段上执行擦除操作,并且将所有数据段中的 bits 擦除为 1s。在从快闪执行代码时,可以进行系统内闪存编程或擦除,在执行操作的过程中,程序计数器将在器件数据表中指定的持续时间内自动停止。

网友F:
或者,也可以将程序计数器移到 RAM 中,并在快闪进行系统内编程或擦除期间执行应用程序 - 在这种情况下,代码将继续从 RAM 中全速执行。信息存储器与主内存闪存区域均可用于存储数据或代码,或者同时存储这两者。

网友G:
嗯,唯一的区别在于:信息内存由 128 字节的较小数据段组成,而主内存则由 512 字节的数据段组成。

网友F:
尽管器件数据表中规定了限制 Vcc 的最小值,但不需要较高的电压来对快闪进行编程。

网友:
前段时间,我刚问过,结果:
上拉,输出,置1.
原因:使IO口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最好省电,不易受干扰。

网友H:
悬空的话就置位输出,输出0

或者拉高拉低,设置输入

网友:
无论上拉下拉,输入输出,目的都是使IO口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才不易受到干扰。

网友I:
上下拉都会占用面积和浪费元件,在初始化的时候把IO设置为输出0就好了。

网友:
对于本身自带上下拉电阻的可以这样设置,如果没有的,悬空也可以

网友J:
上拉,输出,置1.
要确保IO口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