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芯片常常会在模拟电路中产生很大的干扰

楼主(2011-07-05):
大家都知道 ADC芯片如果没用好的话 常常会对模拟电路部分产生一定的干扰 这似乎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我最近用到一款高速的8位ADC芯片 对电源供电和整个芯片的去干扰要求很高 引入一个很小的干扰可能都会导致最后的效果出不来
这款芯片是+-5v~+-18v供电 分为模拟供电段VDDA 数字供电段VDDD 对应的是GNDA  GNDD 。我想问大家的是 这个模拟电和数字电需要分开单独供电吗  还有最后两种地怎样偶合在一起最好
大家有关于ADC DAC在模拟和数字电路中的接法或者是抗干扰措施 都可以在这分享一下  我想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样  对这一块很感兴趣

网友A:
尽量用低电压供电。另外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最后通过一个滤波器耦合在一起。

网友B:
跟布局也有关系,要看ADC的数字和模拟是否分为两侧,如果是的话最好分开布线,地线在总电源入口处单点接入或者通过滤波器接入,另外地线要尽量短,数字部分要近电源端。我也看过一些ADC的手册上要求数字地和模拟地接一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在两侧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你把这款ADC的PDF资料好好看看,应该有关于外围电路的推荐电路和PCB布板方法。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可否用一个0欧姆电阻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