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组织一起设计一个短波收音机?

楼主(2011-07-06):
宇宙飞船大哥,能不能组织一起设计一个短波收音机?做短波收音机的原因是可接收超远距离的电台,可以避免烦人的老中医电线杆,也可以听听国外的新闻。当然更重要的是方便调试,由于频率不高,一般的示波器都能轻松对付。:lol

设计这款收音机可以当无线接收技术的一个练习啊!意义重大……

楼主:
看来大家对收音机已经不感兴趣了:D

网友A:
现在大家都想玩arm,收音机是十五年前的热门。。。。。。。。。
不过深入了解收音机的还真的不多。上次面试一堆大学生,居然没有一个能完整画出来收音机的方框图

楼主:
确实,现在学收音机的人不多了,大多数都学ARM,学DSP了。其实要装响一台七管的收音机都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楼主:
今天想了个主意,用LC选频后,加一级高频放大,然后直接用高速ADC和FPGA来做解调处理,音频经DAC输出,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音质有所提升呢?

网友B:
型收音机,对学习模拟电路也有好处。

楼主:
想了想又觉得用FPGA来做个收音机确实是仅能用于DIY,而且有好高骛远之感!如果是用三极管或收音机专用IC来实现则更容易些,也方便电工们升级折腾,请感兴趣者多提建议,好的方案对DIY项目的进度控制相当有利,所以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啊!
我以前只做过4管直放式调幅收音机,后来修理过近百台收音机,但当时对其原理都是云里雾里的;同时无缘电子管的收音机。在学校学了音响技术和电视接收技术后,开始对无线电信号的收发有了一点了解,这样对于修理家电(特别是电视机和收音机)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但做设计还是有相当的难度,所以现在想实践实践。目前只做过单片机或者说数字电路方面的设计,对高频RF方面的设计还是比较陌生!请大家多指教!

感谢各位的积极响应:lol

网友A:
今天想了个主意,用LC选频后,加一级高频放大,然后直接用高速ADC和FPGA来做解调处理,音频经DAC输出,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音质有所提升呢?
引用 楼主:

新的硅tuner收音机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你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试试看

网友C(2011-08-07):
德广有数字短波广播了

网友D:
高速AD加FPGA成本也太高了吧,不过还是很好玩的,要做的话叫上我哟

网友E:
玩的时候叫上我。

网友F:
http://www.docin.com/p-109879678.html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做过的,可以参考参考,用的是FPGA加高速AD。
自己也在做,但前面的压控振荡频率上不去。

网友G:
我在学习收音机电路.....玩得好过瘾

楼主:
不错,还有人响应!做了一段时间了解,感觉用NE602做混频用,方便、便宜、容易实现PLL选台啊!灵敏度也可以,听说可以做到1uV!混后的检波计划还是用NE602做同步检波方式。

之前所说的用高速度AD+FPGA的方案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其实只是实现了高价检波而已!

不知道大家的意见如何呢?:lol

网友D:
高价检波咱们留着后面做:lol,楼主搞个具体计划出来,好让我们也跟着做呀!

网友H:
宇宙沉船那家伙不过是个愤-青, 没什么本事的. 很久不见上来了,不知是否DIE了...

网友I:
请楼主赐教, 用分离元件搭一个收音机?:lol

网友I:
请楼主赐教, 用分立元件搭一个收音机?(楼上的话 一个字打错了,道歉:$)

网友J:
楼主一起做呗  不过可以带我吗

网友D:
坐等楼主呀,貌似楼主这几天在准备方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