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对于各位来说很低级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一个电流互感器副方接1K的电阻,那么当电流互感器副方流过10mA电流的时候,在电阻两端是不是就产生了10V的电压?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是如此,但多数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副边接这么大的电阻,副边电阻太大将损坏电流互感器,甚至引起危险。
楼主应该仔细查阅该电流互感器的说明书。

网友B:
一般允许的负载电阻就是100欧姆左右。否则会不准的。

网友C:
电阻太大 互感器的准确度不准 实际你去测量的时候  我估计也就只有 2 3V 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