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开关型稳压芯片~

楼主(2011-07-06):
之前一直用的LM2596,它能提供十几瓦的功率,可是我用不了那么大功率,而且LM2596个头也太大了,做小板子的时候太占地。那位推荐个功率和体积都小些的开关型稳压芯片。功率大概3~5W,和8~10W两种~先行谢过了~
输入是24V,输出要求是5V

网友A:
芯片本身的体积可以通过选择小型封装的规格实现,DCDC大电流时,电感、二极管、电容等体积一般都会加大,如果你用LM2596不需要那么大功率,则可以降低带载能力,电容、电感等体积自然就可减小。

另外,电感、电容等的选择和DCDC的开关频率也相关,如果频率比较高,则电感等可以小一些。

LM2596好像是一个系列型号,好像还有LM257、LM2575等规格型号。

如果你的输入电压不需要那么高的话,降低电容耐压,电容的体积也能明显减小。

开关电源的体积可是多方便平衡出来的结果,可不仅仅是降低功率就一定可以降低体积的哦。

楼主:
2# yewuyi 叶大师讲的真是全面透彻,真是学习了~我把电感电容什么的都取小下试试。
不过,我还是觉得LM2596这个片子本身体积有点大。是做指针仪表的板子,所以空间很有限

网友B:
34063试试看? 体积小很多了

楼主:
4# cgkdxx 输出是5V吗?

网友C:
输入电压输出电流多少?
在体积、效率、成本等方面,很多通用SOP8封装的DC-DC片子都比2596好。

楼主:
6# lyjian 是小鸟没说清楚。
输入是24V,输出要求是5V。
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D:
6# lyjian 是小鸟没说清楚。
输出是24V,输出要求是5V。
体积越小越好
引用 楼主:

越说越不清楚。
输出倒底是24V还是5V?输入呢?

楼主:
8# maychang 厄。。。晚辈疏忽了。。。
输入是24V,重型工程车辆都是24V的。然后转成5V输出

网友C:
24V输入2A输出的片子很多也很便宜。
可以看看TI、NSC、LTC、MPS等公司的DC-DC芯片选型。
我用过的两个24V片子:MPS的MP1593(大概¥1.2元);LITEON的LSP5503(大概¥1元,是同步整流,不用肖特基又可省大概¥0.3元)。

网友E:
TPS5420 9V-26V宽输入,输出也可调整。可以提供2A,我现在用它做的USB口供电输出。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要TI  芯片找我   原厂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