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复位问题求解

楼主(2011-07-06):
28335上电,擦除以后,复位脚周期性输出一个窄低脉冲,资料上说是看门狗动作.
随便灌一个代码进去就不会这样了.
请问,擦除操作哪里不对头?
谢谢!!

网友A:
这个与擦除没关系

擦除应该是对的

凡有狗的系统都要喂狗。 一个擦干净的系统显然是没人喂狗的,因此就会有狗动作了。

具体怎么喂狗,请把你的帖子发到MCU论坛

楼主:
谢谢,可是擦除了并没有把狗使能啊. 空片子默认狗是活的?

网友A:
是这样的

网友A:
我以前用过的一些都是

网友B:
不光是28335,好像24与28的都是这样,连上仿真器,烧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C:
七楼正解

网友D(2013-07-31):
我的症状和楼主很像,但有不同:
看门狗一直复位,程序不能仿真,不能进入主程序,flash不能擦除,显示错误代码PARTID 0x00EF,尝试了以下方法:
1、用RC电路拉高复位信号,不能仿真,提示memory map问题
2、检查虚焊,没有发现,不放心,再重焊一遍,症状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