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间通信接口用HPI?

楼主:
我想做在两块板之间使用高速通信接口
两板分别为ARM板和DSP板。
使用排线连接,用HPI口通信如何?
上面的图是不是不对啊?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图像先输入到DSP再送入ARM啊?

网友A(2011-07-06):
HPI还是有些麻烦的,何不试试内部集成了ARM+DSP的芯片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