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ibernation功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06):
在Tempest 系列中,HIB模式下,VBAT 耗电大概在180uA 左右。
很多客户都需要突然掉电保留RTC的功能,可惜的是我们目前需要软件来辅助实现这个功能。一般的做法是,当电压掉到BOR 的门阀值的时候,触发进入HIB 模式,来保留RTC。
我们后面的芯片会有这个功能,不会有这么复杂。

楼主:
但BOR触发到掉电这段时间很长把?
有没有评估过需要维持多久才能进入HIB呢?

网友A:
目前没有具体的时间值,但做法是在3.3v 上放一个大一点的电容 ,执行完下面的任务。

void Brownou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cur_time_second;

  //  UARTprintf("BOR , Hib Req\n") ;
  cur_time_second=HibernateRTCGet();
  HibernateRTCEnable();
  HibernateRTCMatch0Set(cur_time_second + 5);

  HibernateIntRegister(HibIsr) ;
  HibernateIntEnable(HIBERNATE_INT_RTC_MATCH_0);
  HibernateWakeSet(HIBERNATE_WAKE_RTC);
  //
  // Request hibernation.
  //
  HibernateRequest();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 ;
  UARTprintf("Complete!\n") ;
  //
  // Give it time to activate, it should never get past this wait.
  //

  while(1);

}

楼主:
再请教一下,
TI的片子,Power on reset一共有几种条件?
3.3V输入跌落到几伏开始复位?
Brown Out这个功能除了检测电源电压以外,
还有那些条件可以触发Brown Out?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
power on 顾名思义就只有重新上电的时候会有power on reset .

但是对上电的时间和压值有要求。请看datasheet 图25-6

最长时间不要超过10ms , 从2v 到3v 时间不要超过6ms .至于,brown out reset , 请看下面的表格:

低于2.95v 会触发brown out reset . 只有电源电压可以触发brown out ,其他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