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钳形(开合式)直流小电流传感器(1mA)

楼主(2011-07-06):
主要目的是用来检测小型继电器开关回路状态,需要非接触测量,不能破线和拆卸。目前的霍尔元件检测精度能达到要求,但是需要将线拆卸穿过传感器。寻找了很久,大多数钳形电流传感器都是大电流或者交流,不能满足要求,生产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厂家不接受定制,不知道是否是工艺问题,开关量检测又不需要精度要求。。不知道有没有用来检测1mA直流的钳形电流传感器。或者采用其他思路,解决非接触检测继电器开关回路开关状态的方法,注:测量装置面对的只有开关回路线路。
另:在检测较大电流的钳形霍尔元件基础上,增大放大倍数来达到检测开关回路的,不知道可行否。毕竟其最小分辨率还是大于1mA。

网友A:
没有,这么小的电流产生的磁效应几乎忽略,可以的话在回路里面串联光耦,这样检测,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B:
我有个Wavetek的CT238钳表,可以分辨1mA的直流电流:
http://www.tequipment.net/WavetekCT238.html

楼主:
找到一个日本万用仪器的,可以满足要求,可是价格真贵,一个需要1250元。

网友C:
500多元的钳表有的是。

网友C:
不知道小电流直流能不能测,交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