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能实现频率基本连续可调的波形发生器吗?

楼主(2011-07-06):
最好是基于CYCLONE3,最高频率达到20M即可。

网友A:
输出电流电压有什么要求?

楼主:
方波,lvttl或lvcmos即可。

楼主:
输出LVTTL 或LVCMOS电平即可,主要是想知道能不能连续调频,类似于独立的DDS芯片

网友B:
为了波形更好,LZ可以先PLL到200M,再整一个动态计数器.用计数法.

网友C:
做出来了我要,最好是引脚数在16P以下,串口通信或SPI的.

楼主:
altera 有DDS IP 吗?是免费的吗?

网友D:
:D做个DDS呗,简单的很啊

楼主:
不知道怎么做DDS啊,请fredfong明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