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问题

楼主(2011-07-06):
单端输入,单端输出串行D/A,需要数字和模拟地隔离的芯片,不知哪位用过。谢谢!

网友A:
既然是串行输入,需要数字和模拟地隔离,加片光耦就是了。

楼主:
我用xtr115来实现多路4-20ma输出,如果xtr115输入信号共地,电源共地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想用D/A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实现输入信号的隔离,这样就简单了,否则xtr115就得电源隔离

网友B:
在DA的数字侧用光耦做隔离即可。

网友:
我用xtr115来实现多路4-20ma输出,如果xtr115输入信号共地,电源共地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想用D/A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实现输入信号的隔离,这样就简单了,否则xtr115就得电源隔离 ...
引用 楼主:

xtr115为2线的环路4-20mA信号芯片,好像没注意到哪里写到不能共地,是否前端输入信号电流已经大于20mA?
lz前端信号具体是什么没有说清楚,输出是2线制还是3线制输出?

楼主:
xtr115手册上没有注明共地问题,可能是考虑外供电源,我实际测试过,多路xtr115工作时,要么信号不共地,要么电源不共地,我是2限制,芯片单独测试过得出的结论,输入肯定没问题,当多路工作时,如果都共地,那么就存在电流回路,导致其他路xtr115会有输出,而且他们的输出相同。

网友:
xtr115手册上没有注明共地问题,可能是考虑外供电源,我实际测试过,多路xtr115工作时,要么信号不共地,要么电源不共地,我是2限制,芯片单独测试过得出的结论,输入肯定没问题,当多路工作时,如果都共地,那么就存 ...
引用 楼主:

首先是否明确一个问题,由于是2线制,所以前端所有的电路消耗必须小于4mA,如果超过4mA,则必须额外需要电源供电,就失去了2线制的意义。
因为你说用其他供电可以正常使用,估计推断是前端超了,而并非电源隔离的问题。

楼主:
可能是这个问题,有啥好办法解决?

网友C(2017-10-30):
引用 楼主:
我用xtr115来实现多路4-20ma输出,如果xtr115输入信号共地,电源共地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想用D/A数字地和模 ...

坛友能说说你具体的方案吗?或者给个电路图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