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3C6410下VGA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所用的开发板为友坚的UT-S3C6410。由SDA7123将LVDS信号转为VGA信号,通过15针D形VGA口输出。板上系统为Linux-2.6.24
现在想把VGA输出的分辨率提高到1280*1024。我现在使用LCD video clock作为LCD时钟的信号源并进行二分频,即LCD时钟为96MHZ。在1280*1024@60HZ时,屏幕可以显示静态画面,但在画面切换的时候会有1~2秒的黑屏。

我最初的想法是提高LCD时钟的频率。但把时钟提高到133MHZ之后,屏幕黑屏无显示。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是因为我RAM的频率过低么。这款开发板的RAM频率是133MHZ(印象中可以提高到166MHZ,但一时找不到相关资料了)。

而VGA显示与显存频率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请各位高手赐教……

PS:鄙人新手一个……问的问题比较菜。。。请各位多多包涵。。。。:)

网友A:
6410没那差吧~~~
我使用过 UT-S3C2450,和LZ的板子是一样的,只是核心板不同;
S3C2450运行在533MHZ ,直接驱动19寸电脑显示器,动态显示非常流畅: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yOTg5NzU2.html?firsttime=57

网友B:
VESA 1280x1024@60 Hz (pixel clock 108.0 MHz)
你算算你的带宽够不够.
应该是够的,如果跑到533的话,那肯定够。除非硬件逻辑有bug,
这种概率不大。
对于vga,只要vsync,hsync正确稳定,显示是没问题的。建议用示波器看看这两个信号是否很稳定。

楼主:
嗯。。。。主频跑在533MHZ。带宽应该还是看的内存频率吧,内存频率只有133MHZ

时钟、同步信号都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

两位能不能私下交流下。。。谢谢了。。。

楼主:
@liuwei0908

看了下视频。。。似乎没有达到1280*1024的样子啊。。。= =

网友B:
显示方面,加群:630571,都是显示技术方面的高手。
1280×1024带宽需要很高,好像arm能力不强的都支撑不住。
这个得有实际样品才能确定。

楼主:
已经确认不能实现了……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那么高的分辨率?
如果只是驱动电脑显示器,其实800x600就已经可以满足了,市面上99.9%的电脑显示器都能支持这个分辨率;
而1280x1024,有些显示器是不能支持的.

楼主:
甲方的要求。。。我们也莫名其妙。。

网友C(2012-12-23):
S3C6410 没法实现的。
S5pv210 三星默认的也没法实现,必须修改
你的黑屏现象说明带宽不够了。
我用S5pv210 经过修改VGA 用SDA7123 在wince和android系统上都已经实现1280*1024 1024*768
1440*900 800*600 等分辨率了。
下面在我的博客有链接视频。
已经有搞好了,拍了一个1440*900 的视频链接地址,请大家看看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4NDU0NTQ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