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18

楼主(2011-07-06):
(无正文)

网友A:
S-818 从2V-6V 每隔0.1V 步进的,分各个型号的,确信你自己不是选的4.5v?
另外断开负载,量下空载电压呢?

网友B:
LS正解!  确定自己用的型号是 S818-50 而不是 S818-45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得空载电压4.88V

楼主:
我的单片机是ARM内核的,是不是功耗大了啊

楼主:
我给单片机另外供电,电压就恢复到4.88V

网友B:
那接ARM的时候串个电流表看看,就知道功耗多大了。

楼主:
ARm的电流是2.56mA

网友A:
上图吧,也许你的使能端直接接vcc 应该串个10K电阻的。有些LDO有这种问题的,

楼主:
我来串个10K 试试

网友A:
结果报上来啊

楼主:
不行,应该还是单片机的问题,只要把单片机拿掉就有4.88V了

网友A:
5V输出的器件,
4.88V也是不对的,贴图吧 虽然就一个LDO,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
确保你的万用表新换的电池?万用表低电压的时候测量有时候有误差的。
另外,测下输入电压,也许电流大,拉低了输入电压,所以电压不准。

楼主:
没图,我搭的电路,我用示波器测得。用万用表测是4.9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