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AD芯片电源奇怪问题

楼主(2011-07-06):
最近在调试一款视频AD芯片TVP5158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们的系统中有两片该型号的AD芯片,他们的核电压1.1V是通过内层的一个电源平面来供电的,由于前期的设计问题,使输出电压高于1.1V达到了1.3V,测试时便发现两片中有一片AD有时候工作部正常,另一片工作一直正常,我测试了其他几块PCB,都发现同一位置上的那片AD工作不正常,另一片都一直正常,那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
     如果是因为核电压不对,也应该是两片都不对啊,为什么一直是固定的一片AD不对呢?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两篇AD电源引脚的电压及纹波,都是一样的,两篇AD的型号与生产批次也都是一样的,那这种异常时怎么产生的?
     后来我将电压下降都1.1V后,两篇就都正常了,但一直没搞清楚当电压高时为什么有一片AD一直不对,大家给个建议吧

网友A:
同样的片子都会有一定的偏差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所有板子上面都是同一片芯片有问题啊,不可能这么巧吧~

楼主:
这里难道就没有能给个建议吗?真的没高手哦

网友B:
是离1.3V稳压电源远一点的那个TVP5158工作不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离电源芯片远的那一片不正常

网友B:
那就是了,1.3V已超过规格书中的电压上限,电压高时数字IC的电压也会增加,供电线路回路长干扰又大,各种不利因素加在一起出问题也是正常现象。
降低电压后能正常工作还算好啦。不过可以试试1.3V,增加一些退偶电容看看能不能改善,就算改善后还是改到1.1V工作,这样产品工作更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远了不能正常工作?
那我后面做了一个尝试验证,我将DC-DC输出电源与板子上的走线断开,用飞线的方式把电源引到不正常的那一片的IC上,电源从这里再进入到内层的电源平面给正常的那一片供电。
那这个时候电源就离得比较近了吧?而且之前正常的那一片现就离电源元了,可测试发现还是那片IC不正常啊?那这个怎么解释呢?

网友B:
这个就要上layout 分析你的走线如何了。

网友C:
无图无法分析。

网友D:
:)你有搭建的电路图吗?TVP5158是TI的多通道视频解码器,有很多典型应用电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穿不上来哦,公司对网络组了限制,只能下载不能上传,以免泄密啊
但原理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按照TI的参考电路来设计的,而且在我们的其他设备上都有广泛的应用。
现在这个问题虽然降低电压可以解决,但一直对电压高时产生的奇怪现象弄不明白。

楼主:
我把PCB的PDF文件传上去了,大家可以分析一下是咋回事?

网友B:
另外它是怎么个不正常,现象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的不正常时是这片IC的IIC总线用不了,就是我的CPU配置不了他它,它的输出就是其内部寄存器默认时的输出

网友E:
好可能是pcb本身的问题,接地点或退耦电容等.

楼主:
有时间再仔细找找原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