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sh165斩波频率和采样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1-07-06):
1。斩波频率可设置为1、2、3、4kHz,它和采样频率有什么联系呢?
2。内部AD采样频率设为10Hz,斩波是否开启,频率多少?

网友A:
1。斩波频率可设置为1、2、3、4kHz,它和采样频率有什么联系呢?
你说的斩波就是削波咯,这个是为了减少PGA的失调用的,和采样频率无关
2。内部AD采样频率设为10Hz,斩波是否开启,频率多少?
削波需要软件开启,PGAM的bit2置1才行。

楼主:
:D谢谢,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吧。
问题2 我是想问 如果我AD用10Hz的采样频率,这时候削波应该设置多大的频率呢?

网友A:
根据我的测试,削波频率设置成1~4k都可以,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