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出口到市电频率60HZ,可控硅导通角如何改变?

楼主(2011-07-06):
有个产品现在在国内50HZ用,现在要出口到60HZ国外。
比如全功率输出是10KW,现在50HZ要分别输出10个档位,每个档位是1kW,数据能实验出来.
如果现在换成60HZ,可控硅导通角变了,周围又没60HZ不能实验,如何用理论算出来。谢谢各位

网友A:
导通角不变,变的是周期。

楼主:
谢谢,周期变了,现在疑问是:在过零检测后,导通角如何转化成时间,让MCU延长这么多时间使得可控硅导通?就这个时间不清楚如何算出来?

网友B:
去搞个60HZ的交流转换电源,很多有的卖,在说算出来的值和实际测试中采样到的值,不可能一样,到时候发到国外去确认了再改?来回费用够买几个了

楼主:
谢谢,看来还是要买个变频器来输出60HZ来实验得出数据。

网友A:
3楼:
变的是周期。原来是50Hz,周期20ms;现在是60Hz,周期16.667ms。如果你是用单片机延时来确定触发时刻从而确定导通角的,只要根据这两个周期的比值来计算延时时间,即原延时时间均改成0.8333倍。
10kVA,频率可以输出50Hz和60Hz的交流电源,可能要百万圆量级。

楼主:
谢谢maychang.前几天按这种比值做了个样品给客户测试,客户只是在50HZ试了下,试不出结果。心里想这种比值误差大不大?现在maychang这么一说就放心了。有个三相电可控硅输出有些疑问在请教下:
三相各相与零线组成三组输出,每组5KW,检测三相与零线各自过零点,可控硅要求能输出任意功率,有个现象很疑惑:如果任意一相过零时,此时要触发另外二相中任意一相可控硅,其实就在每相60度与120度时候,输出功率就会错误,功率会波动很大,请各位帮忙解析下,谢谢

网友A:
有个三相电可控硅输出有些疑问

另发一帖吧
必须附图

网友C:
如果你是用单片机延时来确定触发时刻从而确定导通角的,只要根据这两个周期的比值来计算延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