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怎么样啊?

楼主(2011-07-06):
百分制值多少分呐?

:)

网友A:
这个沙发坐的舒服。。。
沙发给你打90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十分差在哪里啊?

网友B:
沙发给你打100分

网友C:
相信哥咯~~~
没错~~~
给你打99.9999999999.....分 :lol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十分差在哪里啊?
引用 楼主:

世界上没有满分的电子产品,90分是优秀
因为不清楚具体电路原理,其他10分全部用作对你的鼓励!

网友D:
还不错,不知道你最大那个插件IC是什么?
存储IC?如果是可以换成小封装的。

网友D:
吧在线DRC显示关掉,这样就没有绿色了。看起来就比较舒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一个声音模块,没法改了

网友E:
(1)Y1的两个引脚到芯片的距离尽量保持等长对称(包括C15、C16),不过,楼主这板子速度不高的话,这个细节倒是关系不大,,
(2)其他的细节我没有详细看,就不指出了。整体来说,比之前的板子还是有进步的,楼主加油,,

网友F:
8楼说得没错,大家的鼓励是你前进的动力,这次pcb还很简单,当设计大系统,或则说有数字,模拟,RF,并且数字频率很高。PCB还要小,只能做4层板才是考验你的时候。

网友G:
整体上看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我认为有以下的不足:
1、尽量走最短线,不要走得太“90°”的线。
2、过孔太少了,这样板很容易出问题,不稳定。
3、你是走TOP线为主的,TOP的GND敷铜能不断开,尽量不要断开;调调板的走线,尽量把GDN敷铜连接一起,或增加连接面。
4、你不是走Bottom面线为主的,但的Bottom面的GND敷铜被截成了四大板块,你这样板子性能可能会很不好(如果是RF射频板,这样性能是很不好的!)。Bottom面的GND敷铜能做到整块是最好的。
5、结合你Top、Bottom面的GND敷铜,你的过孔实在太少了,尽量多打些过孔。

网友G:
6、敷铜的间距是不是太近了,一般都是0.3mm的。

网友G:
7、过孔设置的有点不对。

网友G:
8、器件的地可利用FILL修下。

网友H:
感觉有点
高深

网友B: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覆铜不太好,过孔太少指的是地的过孔吗?

网友G:
你有些地是孤立的,你是靠一个或两个过孔连接的吧。
如果不是那最好!
如果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你想想(你的过孔应该是0.3mm的吧)器件就靠这么一个过孔接地,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可能你没遇到过吧!
我画板时也尝试过只打一个过孔,但板回来后就是调不通;后来只能用导线连接;用导线连接后,啥问题都解决了。实在没办法,最后只能重新做板,这样一来不但误了项目的进度,还差了连项目都没了。
知道是这个原因造成后,我就尽量的多打些过孔(在第一板的基础上改,走线、布局等等都没修改,只添加了些过孔),第二板回来后,啥问题都没了!
LZ俺建议你没事就尽量多打些多孔吧,越多越好,打过孔厂家是不收费的,可乐而不为!
打过孔要注意:
1、你那过孔设置不正确的,要修改!过孔与GND是完全连接的,跟器件(地)与GND连接是不一样的!
2、过孔一般都不放在器件的焊盘上的!如果放在焊盘上会造成贴片时漏锡。
3、过孔不放在器件的焊盘上时,过孔的TOP层与Bottom层要加阻焊层!
4、如果过孔要放在器件的焊盘上,那相应的层(过孔放在器件的TOP层,则过孔的TOP层不加阻焊层,Bottom层加阻焊层;相应的Bottom层一样)设置成不加或加阻焊层。
5、过孔我这边一般都是0.2mm内孔、0.4mm外孔的(尽量不要设置的太大)。
6、当器件的GND被孤立时或某些器件(如你的板,有好多敷地都是被孤立的),要尽量的多加过孔,让器件更好的接地。
7、打过孔也不是随便打的!过孔的排列要有规律的,要不然做出来的板是很难看的。
8、过孔打完后要检查下丝印,过孔是否都打在丝印上了。过孔打在丝印上是充许的,不过能调调丝印的位置就尽量调下,要不调调过孔的位置也可以,不调也没事,只是板子回来后,丝印会被打得一个孔一个孔的。
这个能调下就调调吧,不调也没事的。

应该差不多了,感觉我废话太多了,请LZ见谅!
没了LZ!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啊,我很喜欢你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