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出口到市电频率60HZ国外,可控硅导通角如何改变?

楼主(2011-07-06):
有个产品现在在国内50HZ用,现在要出口到60HZ国外。
比如全功率输出是10KW,现在50HZ要分别输出10个档位,每个档位是1kW,数据能实验出来.
如果现在换成60HZ,可控硅导通角变了,周围又没60HZ不能实验,如何用理论算出来。谢谢各位

网友A:
触发可控硅,你电路中应该有根检测相位频率的口,根据这个信号再来切角的,所以换60HZ应该是没问题的
另外对你“比如全功率输出是10KW,现在50HZ要分别输出10个档位,每个档位是1kW,”这个貌似切的功率不准的吧,如果你是做等分切。
如果只是要切10分,你可以用台程控电源,频率调到60HZ,带个100W灯泡来做实验。

楼主:
谢谢楼上,50HZ与60HZ过零检测都是一样,就切角不一样,现在是切角位置如何计算?

网友A:
这个你要做实验调整的,切多少,带上负载读取电压值,

网友B:
楼主是做什么的??同步机励磁?or 可控硅变频器?

网友C:
纯阻性负载可以直接计算,但如果是混合性负载最好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