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8051F310的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1-07-06):
PCA0MD &= 0xe1;            //选择时钟源 12分频
PCA0MD |= 0x80;      //允许空闲时pca停止计数 中断允许标志
PCA0L=0X00;
PCA0H=0X00;
PCA0CPL4=0XFF; //时间间隔32.1ms
PCA0CPH4=0X00;
PCA0CPM4=0X7d; //开比较使能和匹配使能 正负沿捕捉使能
PCA0CN=0X40;  //PCA计数器使能
PCA0MD |= 0x60; //看门狗使能
EA   = 1;
EIE1|=0X10;
为什么看门狗复位不起作用呢 不复位

楼主:
有高手帮帮看看 程序哪里出错误了 怎么不复位

网友A:
上全部代码
或者这样

//------------------------
// main.c
//------------------------
sbit LED = P0^0;

void main(void)
{
    LED = 0;    // 指示MCU工作,复位后自动拉高

    while(1);    // 等待WDT复位,测试LED信号会不停的高低变化
                    // 复位后WDT自动开启
}

网友B:
首先应该先禁止看门狗,然后再进行PCA时钟源,看门狗定时时间设置,最后再使能看门狗。
而且你的PCA模块4都作为看门狗了,而这条语句
PCA0CPM4=0X7d; //开比较使能和匹配使能 正负沿捕捉使能
又把PCA模块4设置捕捉功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