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调试一定需要把代码下到目标板吗?

楼主(2011-07-06):
JTAG调试一定需要把代码下到目标板才能调试吗?还是可以通过JTAG down一条指令执行一条指令,而不用下到目标板(片内or片外存储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JTAG down是啥玩意,一般都要先下载再单步。

网友B:
需要先把代码DOWN下去

网友C:
看不同的东东。一般可以,但掉电就没了。

楼主:
具体以三星2440为例,片内无RAM,片外SDRAM、flash要有代码对其初始化才能用,JTAG应该把代码应该下到哪才能开始调试呢?

网友D:
那是Download,先下载,再仿真。:L

网友C:
三星2440这个不清楚,lpc2xxx可以ram or flash方式。

楼主:
lpc2xxx有片内RAM和FLASH,不用程序初始化就可以用。我想问:JTAG调试,是先把程序下载到CPU可读取的存储器,调试时候让CPU自己去取指,而不是在调试的时候通过JTAG线一条一条指令去“喂”CPU?那对于5楼说到的情况,应该怎么调试呢?

网友B:
代码在FLASH中运行和在RAM中运行并不是问题,程序既然可以用FLASH存放,自然也可以用RAM存放,但不管怎么说,肯定是不可能是IDE把代码一条一条喂CPU,JTAG本身只是提供调试监控等,不可能模拟CPU运行。

网友E:
5# tigedtp s3c2440用JILINK调试的话  是下到SDRAM中的

网友F:
可以一条一条执行,不能一条一条灌

网友G:
唉。。这样的问题。。楼主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猜想楼主肯定没有调试过板子的

楼主:
还以2440为例,片外SDRAM地址是0x30000000,而ARM复位后PC值为0,调试时怎么获取到存于0x30000000地址的指令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