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3C2440 配夏普lq104v1dg52的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1-07-06):
求助啊,看着数据手册,设置的总是有问题,有用过的朋友么?能不能帮帮忙。

网友A:
frameBuffer24BitTft640480=(U32 (*)[SCR_XSIZE_TFT_640480])LCDFRAMEBUFFER;

                rLCDCON1=(CLKVAL_TFT_640480<<8)|(MVAL_USED<<7)|(3<<5)|(13<<1)|0;

                // TFT LCD panel,24bpp TFT,ENVID=off
                rLCDCON2=(VBPD_640480<<24)|(LINEVAL_TFT_640480<<14)|(VFPD_640480<<6)|(VSPW_640480);

                rLCDCON3=(HBPD_640480<<19)|(HOZVAL_TFT_640480<<8)|(HFPD_640480);

                rLCDCON4=(MVAL<<8)|(HSPW_640480);

                rLCDCON5=(1<<12)|(1<<9)|(1<<8);        // BPP24:MSB,HSYNC and VSYNC are inverted

                rLCDSADDR1=(((U32)frameBuffer24BitTft640480>>22)<<21)|M5D((U32)frameBuffer24BitTft640480>>1);

                rLCDSADDR2=M5D( ((U32)frameBuffer24BitTft640480+(SCR_XSIZE_TFT_640480*LCD_YSIZE_TFT_640480*4))>>1 );

                rLCDSADDR3=(((SCR_XSIZE_TFT_640480-LCD_XSIZE_TFT_640480)*2)<<11)|(LCD_XSIZE_TFT_640480*2);

                rLCDINTMSK|=(3); // MASK LCD Sub Interrupt

                rTCONSEL &=(~7); // Disable LPC3600

                rTPAL=0; // Disable Temp Palet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用的是夏普的lq104v1dg52这块屏么?我是可以显示,但是有时候忽亮忽暗的闪,不是背光的问题。还有大约每隔12秒,就会呈反色显示。比如我要显示白色,启动正常,过12s左右显示成黑色,然后12s以后又正常。一直如此。我很纳闷。采用16bpp,HCLK=100MHZ,像素clk=25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告知,你用的具体参数是多少么?我的设置
#elif(LCD_Type == LCDS104)            // shap 10.4寸屏

#define MVAL        (0)
#define MVAL_USED     (0)            //0=each frame   1=rate by MVAL
#define INVVDEN        (1)            //0=normal       1=inverted
#define BSWP        (0)            //Byte swap control
#define HWSWP        (1)            //Half word swap control
#define PNRMODE        (3)            // 设置为TFT屏
#define BPPMODE        (12)            // 设置为16bpp模式

//TFT_SIZE
#define LCD_XSIZE_TFT     (640)
#define LCD_YSIZE_TFT     (480)

#define SCR_XSIZE_TFT     (640)
#define SCR_YSIZE_TFT     (480)

//Timing parameter for 10.4' LCD
#define VBPD         (5)            //(5)(9)//垂直同步信号的后肩
#define VFPD         (38)            //(38)(34)//垂直同步信号的前肩
#define VSPW         (2)            //(2)垂直同步信号的脉宽

#define HBPD         (44)            //水平同步信号的后肩
#define HFPD         (20)            //水平同步信号的前肩
#define HSPW         (96)            //水平同步信号的脉宽

#define CLKVAL_TFT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