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延时问题

楼主(2011-07-06):
函数功能:测试LCD忙碌状态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result
*****************************************************************************/
bit lcd_bz()
{
bit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上面程序中要几个nop是如何得到的,还有就是在读写操作时,也有nop,这个空操作几个从何得知,还是只要写几个就行?

网友A:
不是已经结帖了吗?
不会舍不得分吧

网友B: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时序要求。

网友C:
数据或电平的保持时间,具体参考手册上的说明

网友D:
我现在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我看数据手册上的时间一般是ns级的,而51在12mhz的情况下一般运行一条语句不是1us左右吗,然后我就没有要这个_nop_()的延时,也可以是实现,但就是如果一直开关电源重启的话,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有时候1602液晶屏没有显示。有没有高手讲解一下啊,到底延时1ms长不长?影响大不大?到底该怎么延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