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射频线中,请教50欧姆的连线如何设计,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06):
是差分阻抗还是微带阻抗,主要跟PCB叠层结构有关,问下板厂的叠层结构,以及铜的具体厚度,你用SI9000仿真一下,以最靠近的那层地为介质层,你给出一个大概的线宽和阻抗,板厂根据你的叠层结构调整中间介质层的厚度或者把你规定的的线宽换成另外一种线宽,多试几次就应该有好效果,概念就是微带线PCB越宽,阻抗越小,参考叠层越厚,阻抗越大

网友B:
LZ是用作射频发射天线的吧。这个有点难度哦,最好找个板子照抄。

网友C:
微带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