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分立元件三角波方波发生器的

楼主:
电路的说明上说:T1 T2构成积分电路 T3射极跟随器 T4 T5组成施密特触发器 波形频率由电容控制 频率微调由Rw1实现 Rw2调节波形对称度和占空比

我的问题是:
1.这个电路是先自激振荡 然后由积分电路生成三角波 然后由施密特触发器生成方波的吗?如果是的话 它自激的条件是通过哪个原件满足的呢?电容?如果不是这样 期待您的指正
2.二极管D的作用是什么呢?
3.电位器Rw2为什么可以调节占空比呢?
4.T4 T5管构成施密特触发器的原理是什么呢?

本人还只是大二的微电子学生 只学了电路分析和模拟电子的一点知识 所以问题较多 期待可以得到各位大虾们的解答!感谢!

楼主(2011-07-09):
有没有人呢?

楼主:
**不懈的等...

网友A(2012-05-20):
请标上各个电阻电容的参数,没有这些怎么给你分析啊
没有参数值,我只能大概推测一下
首先上电的时候T1的基极为-1.2V,C1电压为0V,此时T3集电极输出电压最大为-0.6V
最大电压时候T4为导通,T4射极的电压为Ic4*R8
T5截止,
随着给C1的充电的进行,T1集电极电压逐渐减小,所以T3的输出电压也随之减小
T3的电压输出小到使T4的VCE小于1.2v时候
此时,T5导通,T4射极的电压为Ic5*R8,其中Ic5*R8>Ic4*R8
这样T4就彻底截止
那么,T1的基极就通过RW1,R1,R10,T5,D1,R8接到-vdd(R9很大)
那么C1就开始放电T1的基极电流增加,射极上的电压也增大
使得T3上的射极电压增加,当电压增加大于Ic5*R8+0.6V时候T4导通,T5截止……
就这样重复这一过程

网友B(2014-07-02):
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图一模一样,求大神

网友B:
求元件参数及原理

网友C:
首先是T4和T5部分的交流通路可以看出是先由施密特触发器和变阻器还有电容形成方波发生器。
由于电容充放电时间和RW2相关,通过调节RW2,可以使得充放电时间得到变化使得占空比变化。

网友D(2015-07-05):
有木有结果呢?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