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xtr115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1-07-06):
用xtr115实现多路4-20ma电流输出,但是xtr115的芯片要求输入信号、电源两个中有个一不能共地,或者信号不共地,或者电源不共地,想用单路入单路出带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的D/A实现,不知这样的d/A好找吗,有人用过这样的d/a吗?谢谢!

网友A:
不是太明白你的隔离要求,可以贴个大概的图示意一下吗?
我的理解是你如果用DAC输出控制4-20mA电流环的输出,将DAC的电压接到Iin和Iret即可。

网友B(2012-01-06):
直接用一个内部带4--20mA的DAC就能搞定了。
DAC161P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