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基本时钟模块中的DCO保持稳定

楼主(2011-07-06):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补偿电压、温度方面的变化以及部件之间的差异,可以对 DCO 频率进行校准并将其设定为指定的频率。

网友B:
通常,低速晶振或外部信号可以通过比较一个低速参考频率周期内出现高速 DCO 时钟周期的次数来实现这一点。

网友C:
借助软件,可以调整基本时钟控制寄存器,以便将DCO 的频率设置为较慢的晶振或信号的所需倍数。

网友D:
嗯,该器件的数据表详细介绍了 DCO 的工作范围。

网友E:
其实可以通过 MSP430 网站可以获得证明DCO设置的范例代码及应用报告。

楼主:
哦, 运算代码的列表呢?

网友D:
《MSP430xxxx 系列用户指南》在“RISC 16 位 CPU”一章中提供了适用于指令集的所有信息。“寻址模式”一节对“As”以及“Ad”位进行了解释。

网友E:
嗯,在“指令集”一节中,可以了解指令如何从位生成 HEX 表达式:
运算代码
S-Reg (0b0000 = R0, 0b0001 = R1 ... 0b1111 = R15)
D-Reg (0b0000 = R0, 0b0001 = R1 ... 0b1111 = R15)
Ad
As
B/W
“指令集说明”一节包含了核心指令映射。
“指令周期与长度”部分概括了指令所使用的时钟周期数。

网友F:
如果要做得很精确,个人认为DCO觉得不太现实.但可以粗略调节一下,就是根据官方给的数据和ADC采集到的环境温度.如果要使用精确定时,觉得定时部分时钟源可以采用外部晶振.

网友G:
回复 楼主:

大多数430的内部DCO的常温精度都在正负1%,全温度范围5%,RC振荡器受温度影响还是很大的。
如果需要精确计时还是需要用外部的,那精度是内部晶振不可比的,而且温漂也要小很多,就目前的技术,不只只是430,其他mcu也一样。

网友H(2011-08-05):
版主说的很细呀

网友I:
据说5系的内部DCO可以通过锁频保持稳定吧?!